求助杂牌17寸二次电压高

楼主(2008-10-08):
一开机50伏过一到二秒就升到225伏,接着烧行管,调整管前面的二个三极管也换了,还是一个样,ic型号:tda9116还没换,是否反馈电路出问题,可查了没发现元件坏,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说的是二次电压还是+B电压,是二次电压就跟着9116的16脚查。

网友:
重点取样电路,在二次电源串个灯泡查。

网友:
行变反馈脉冲至TDA9116的14、15、16、脚处有断路现象,无比较电压到IC,造成IC对+B电压不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