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加电时,不接屏可以吗

楼主(2008-10-08):
如果不接屏会不会引起不开机或其它现象呢?如果不接键盘如何开机?有没有象台机主板哪样的短接开关针之类的设置?

网友:
请DX们给个说法,如何不接键盘可以开机呢?

网友:
都可以不用接,笔记本主板上也有触发点,只不过要你自己找,每个本的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不接的,电路板上一般都有这个开关,或者通过连线接到开关的。

网友:
可以的!可能短接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159-1-1.html
这是我的贴子,请看看在哪里开机

网友:
这是有键盘接口听一面

网友:
文中提到的10脚在哪里,键盘接口双面都有引脚,在哪一面?从哪面数?

网友:
不接屏不得事,就是上电电流会小点!!!!

网友:
不上屏没有事,就是上电电流小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