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精鼎B1200机器 华硕P5GE-TVM主板故障

楼主(2008-10-08):
我的电脑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开机能正常自检,自检后,出现乱码"ā÷" ,请高手指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华硕

网友:
BIOS出错 刷下!!

网友:
感觉像是硬盘出错,,请问LZ是不是在表格面最后出现的乱码啊..如果是多数是内存或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