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67故障问题

楼主(2008-10-08):
主要现象为:按开机键后能显示图像,但就是开机一闪就黑屏指示灯亮绿灯,发现是一只MOS管FU9024虚焊,加焊FU9024管及周边元件后开机显示正常,故障修复后又发现新的问题,就是亮度调节失效,按亮度调节按键调节0-100亮度没变化,对比度及其他功能调节正常,请教该如何修复?
黑屏

网友:
先看一下按键有没有漏电。在测试一下按键的开关是不是好的。如果有相同的最好换一个按键板试一下

网友:
按键开关已全部换新的,按亮度调节按键调节,屏幕OSD菜单0-100能正常显示增减,但实际的亮度没变化

网友:
调整亮度的同时测量亮度信号电压有无变化。没变化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该板是高压驱动一体板,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故障发生点一般大概在什么元件上呢?

网友:
通常这样的故障,基本上确定在驱动板上,但是,对于此类资料甚少的驱动板,看来修复的难度也极大,如何可以接受的话,就先将就着用吧,不行的话,改板或者换原装的吧,顺便说一下,这种原装驱动板,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