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4v3 换电容后声卡不发音, 驱动正常

楼主(2008-10-08):
修一块j-p4v3的板, 不开机, 跑码25, 有多个电容鼓包, 换了后, 开机正常,能正常进windows, 但是声卡没有声音, 驱动正常, 播放声音文件, 正常,就是没有声音, 用户说, 原来不会, 重装系统后还是没有声音, 我拿一块独立声卡放上去还是一样!!!!没办法了,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帮帮忙, 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从机箱拆出来后跳线没插.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可是我外接一块声卡也这样, 会跟这个跳线有关吗?

网友:
仔细看看换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把电容叫旁边的板线给弄断了。还有就是电容有没有换反。

网友:
一般碰上声卡问题换芯片不能解决,外接声卡无效就不查了,我都是下声卡芯片,加装usb声卡,成功率100%

网友:
楼主最好把所有的都再重新检查一遍。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既然用外接的声卡还是不响,你觉得我们还能提多少建议?

网友:
如果独立声卡也不响的话那就郁闷了,大概楼主犯了基础性的错误了,集成声卡未屏蔽

网友:
以前我也试过接外接声卡, 只要在声音选项里选外加的声卡就可以发音,潜水员兄弟的建议我也可以试试看,多谢各位的关注,我会再试试 , 有solution会跟大家汇报,谢了啊!!!

网友:
郁闷。什么叫试试看啊。是必须要在COMS里屏蔽集成声卡,PCI声卡才能正常。

网友:
屏蔽了板载声卡还不行, 后加的那个声卡有个sound max 的控制面板, load default一下, 有声音了, 多谢各们同学的帮助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