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屏幕左下角抖动

楼主(2008-10-08):
一LG t711显示器,其它都正常,就是左边三分之一处抖动,特别是左下角抖动的厉害,不知道是那地方的毛病?
显示器

网友:
一、行驱动脉冲产生干扰,检查行推动电路;二、行包内的高压滤波电容产生轻微漏电,在影响页面可视的情况下,需要换包。

网友:
O(∩_∩)O哈哈~,可能是磁场电路作怪,把消磁电阻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