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换座记。。。

楼主(2008-10-08):
HP V2000的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无显示,Capsled灯一闪一闪,代码走FF。拆掉散热器,按住CPU就可以走代码,这是这个机型的通病,CPU座空焊。上次在坛里一位兄弟手上买了五片754的座子,没多想就换上去了。更换过程比较顺利,没发生什么意外。装上去也可以正常走码。尴尬的事发生在装散热器:散热器装不上去了。

机器原来的座子是象左边的形状,号称笔记本专用座。注意它装卸CPU是用六角螺丝刀完成的。我买的是右边这种台式机的座子。事实上很些机型用的也是台式机座子。

重新换座子工程太大,也伴有风险,权衡之下决定对座子进行改造,接下来是改造过程。

首先拉杆挡住了上盖撬开,把拉杆取出来,用钳子剪断,不能剪得一点不剩,那样就没法锁住CPU了。本来想直接就不装拉杆,用手推来锁住CPU,实际操作发现这样其实锁不住。

费半天力把拉杆装好,发现前面的塑料又挡住了。原装的两边有缺口。只好继续操刀削掉一部分。装好散热器试机,还好,还能走码。

PS:原装的座子焊接也不牢靠,焊点接触非常小。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碰到HP V2000的机器 要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 V2000的机器   CPU座空焊 不先换座呢 ~~~

网友:
这让顾客看见不打你才怪~~~~

网友:
呵呵  高人!就是别让客户看到了

网友:
太强大了......佩服啊!!!1

网友:
如果对电脑有点兴趣的客户看到,反而会更佩服你的本事.

网友:
返修的机子好用就行..计较不了这么多,对于客户来说比换板强多了..

网友:
所以有时是绝对不能让客户看到的,不然就麻烦啦!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换座的手艺真不错,特别的改座,

网友(2008-11-25):
我都是加焊搞定,有的V2000压着就能点亮,其实不是座子的问题,是CPU坏了,千万不要走弯路!

网友:
强!不仅版主的灰机多,而且无边的思绪也多,能用台式机的CPU座子换到本本上的点子更多哦

网友:
正解。因为这个我报废过一片板。

网友:
手上有两个神舟的板子要换754的座 还没找到 郁闷!

网友:
明白了为什莫做手术不允许家属在场的原因!
真是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