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检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各位大侠好,我有两块硬盘都是开机到出现XP图标时,就出现兰底白字信息我英语不好看不懂,和电脑非系统关机出现的现象一样。自检信息通过后可以进入系统操作正常。系统已重装还是不行,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硬盘有坏道或逻辑性错误,先备份好数据后试试用系统工具的磁盘检测软件扫下,都不行再用MHDD的ERASE擦写一次应该不会再出现提示了

网友:
好的谢谢你,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