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的判断

楼主(2008-10-08):
怎样判断显示器是否产生高压?

网友:
高压包有阳极高压线接高压帽、G1栅极、G2加速极、G3聚焦极
高压帽上万伏G3也有几千伏一般也不能测出
所以判断G1可以作为高压包是否工作的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
用试电笔靠近高压包,试电笔亮就证明有高压,但不一定代表高压正常.

网友:
听声音一般都能听出,你可找一台好的显示器与之对比看看

网友:
   我的方法有二种.
   第一种.耳朵听~但这种有些会产生误差.不过多数从事维修的朋友都是从先听的.这些声音一般能听出来~
    第二种就是.测一下B+的电压一般对我来说.测的电压.在90V左右.高压也差不多起来了~
    还有一种就是测G1看看有没有负压~

网友:
我也来说说高压

我通常有两种比较安全的检查方法,第一种:通过听的同时,将手臂靠近显象管开关面板前,让那高压的静电把手上的汗毛竖起来,那就一定有高压,还有消磁声有无也能判断是否有高压.这种判断方法对于那些高压比较大的显示器很好使.那第二种就是对付那些高压比较小的,我就是要打开显示器后盖,用普通的磁带,取一小结,让它靠近高压包,如果有高压,它在开机的那一刻就会被高压包吸住.这样就能证明行输入输出部分的电路基本上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