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一台OKI 6100F针式打印机故障!

楼主(2008-10-08):
OKI 6100F针式打印机的 联机灯和缺纸等同时闪什么会事啊?
还不进纸,指高手指点~~急急`~十万火急~~
打印机

网友:
死机了。先断电,拔掉电缆,在脱机通电看看。如果还是全闪,就是主控板有问题了。

网友:
除开电源灯~常亮~~联机指标灯及缺纸指示灯都是在闪~~关机开机~N次都是这样~电脑这边提示打印出错~!没计了~!快晕~!

网友:
看一下是否打印头被卡住了.

网友:
哈哈 换墨盒吧 我们单位就有很多台这样的机子 换墨盒就好了

网友:
偶是菜鸟,正准备买的打印机呢,看大虾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打印机,看中了佳能的CP760。如果要买是不是直接去中关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