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没有问题,但花屏

楼主(2008-10-08):
MATS测试没有问题,但花屏,是不是GUP问题?
加焊GPU后没花屏了,3DMARK测试中!
[
]
问题

网友:
加焊主芯片,或者更换.看看有没有缺件的,坏件的.

网友:
加焊主芯片

网友:
是块TI4200来的!

网友:
对 加焊主芯片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时候内存也可以引起花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