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想问一下,假如IO坏了的话,那主板还能不能认识硬盘?

楼主(2008-10-08):
你好,想问一下,假如IO坏了的话,那主板还能不能认识硬盘?
硬盘

网友:
能 硬盘直接连南桥 ~!

网友:
能认出硬盘

网友:
前提是你的机器要能启动起来,启动不起来就什么都不认。
换个问题,IO坏能启动吗?我觉得一般不能启动的。

网友:
IO坏了 就启动不了~~~

网友:
有的主板IO8705是不带触发的啊
有的主板IO8705是不带触发的啊,假如这个8705F的IO坏了,应该也可以启动啊

网友:
要看坏的是那里啊.
有可能他就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