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FF的维修

楼主(2008-10-08):
故障现象:一杂牌845GL(533)的红色小板,客户拿来时说拆过CPU后再装上就不亮了.
检查过程:上假负载各电压、AGP、内存供电均正常,上U后显示FF。
维修过程:
  1、压南北桥点复位还是不跑码(因U座是穿针的,就没压,也没考虑U座虚焊)
  2、换同型号板上的BIOS芯片,无效。
  3、拆COM口芯片
  4、换IO(因无8702,用8712代换)
  5、挤压CPU开机后无效,立即拨掉ATX,此时跑码C1
  6、加焊ATX及周边所有的小元件,有时跑码52,有时2D,有时7F还亮机,再关机重开几次又不行。
  7、目测U座,发现缺针处上方有明显两个小针眼,怀疑CPU安装反了(客户来时说有可能被其朋友上反了,当时想上反了,也不能安装上呀)造成U座扩孔。
  8、无锡炉,试试看用风枪能不能换,就拿另外一块坏板,用风枪拆U座,下面单面加热一分钟后便拆下来,再拆下坏U座,然后用吸锡器和风枪把U座的锡全部吸干净,上U座,用烙铁拖焊后再用洗板水刷干净,上假负载测试正常,上U后OK。

网友:
怀疑是I/O的问题!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CPU座扩孔的问题了  哪里又来的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