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我公司有快板子 技嘉的 81458GVM-RZ . 点不亮,拆下,接上电源后 发现电源旁边有个 二级管 发光。然后用螺丝刀去试点亮机子,发现 有吱吱声,刚才发光的二级管 闪烁 。 离开螺丝刀 。板子无动静,
二极管
熄灭。 然后用镊子强行开机 诊断卡上 处理 IRDY 灯不亮外,其它灯亮,但不显示任何代码。 拔掉 诊断卡,换插槽,会显示 2900 。请高手 指点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个疑问 这块主板 的 CLS-CMOS 的针脚怎么只有两个 并没有 帽子?
点不亮

网友:
2针的设计也有,并不奇怪。

网友:
张老师能分析 出什么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
华擎的P4板很多都是只有二根CMOS跳线的,而且没有帽子,想不通是怎么通电的,楼主没上假负载就开机能找到什么毛病呀,先上假负载,再测CPU电压、时钟、复位、PG

网友:
谢 楼上的兄弟 ,我还没有假负载,直接上CPU 可以吗?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马上网购!

网友:
我来说说两脚的COMS跳线帽,一脚是接地,另一脚是电池和3.3VSB过来后直接和跳线帽的另一脚相连,且相连于南桥内部COMS电路。正常工作时是不要接跳线帽的,只有清除COMS时才要上一下跳线帽,但清完后要去掉跳线帽!

网友:
谢谢各位对cMOS 的解释。学习了。
关于主板这块,我尝试着去做,不知道可否,请指点。正常情况下点不亮我就试着强行开机,开机成功 判断CPU 供电电路 或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正常 估计是开机电路的问题。首先检查电池电压正常 ,开关电压,和晶振电压 都在正常值 。然后手按下 32.678KHZ晶振 ,然后点亮。 所以现在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马上加焊试试。

网友:
各位,我加焊了晶振,点了三四次,终于点亮了 。然后加CPU ,内存条 ,硬盘 。然后启动,成功。 屡试不爽!
哈哈
还有问题想请教,我点亮重装系统后,把CPU ,内存 ,硬盘 拿掉后,在试着去点亮,仍点亮不了,需要点个四五次才可以,请问这为何故呢 ?
另一主板 可以点亮 ,风扇转动 ,但启动不了机器,诊断卡上不显示自检 ,请问 这大概是什么故障,该从何处入手?

网友:
先说碰晶振开机的,我看你顺便把谐振电容也换掉。
本着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诊断卡上显示的时钟灯有没亮,复位灯有没灭,没时钟灯先修时钟电路,没复位再查各芯片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没电压也一样引起复位灯常亮。

网友:
顺便说说,假负载加打阻值卡一套80元

网友:
致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有卖的。还有打阻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