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跑代码

楼主(2008-10-08):
不加内存是1728 ,插上内存跑0AF2,电流到0.95A,请教是哪里出问题?
问题

网友:
还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插槽我已经加焊了有加焊,故障到底在哪里,确实不知道,我换过EPProm代码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mini第26脚无恒定的复位后电压,倒是硬盘第一脚有5v复位电压,请问无PCI RST 复位后3.3V恒定电压,后面应该从哪里着手查找????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现在MINI 26接口有恒定复位电压了,都是机器还是不亮啊,跑代码还是0AF2,请教高手出来帮忙解决啊?

网友:
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