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通过后黑屏

楼主(2008-10-08):
如题。
主板是神州电脑的,磐英代工,P4X400+VT8235(4V4DM) ,该板没有集成显卡,插独立显卡可以点亮,自检也通过,但自检完就黑屏了。诊断卡跑码94 93,bios也刷过N次,因这个板以前有人拆过电容,现在不知道哪些电容是原有的,哪些是多余的,不知从哪下手了。(有没有朋友有相同的主板,发个原图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
你把主板翻过来看看就知道哪些电容是换过的了,手工焊的和原装的焊点大不一样,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电容呢?建议把有问题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见过,也是神州的电脑,但我上次是进系统后有鼠标在桌面上,但是黑屏的,我把系统重新给他G了一个,好了,但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你还是先软件后硬件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吧  修过一个这样的板 也是这个型号的 自检完内存后当机  加焊北桥后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情况,完全和软件没有关系,系统都进不去,何谈软件,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还是仔细用放大镜找找电容吧!

网友:
加焊NB,换AGP槽。试下

网友:
我修过这类故障的主板845有的我重做系统解决了,有的是换显卡插槽解决的,再就是把显卡供电管,电容换了解决的

网友:
量一下 PCIE的 电压,有一个PCIERST电压, 再A面的11PIN  。还有几个12电压 。。
   其中有的接IO   。 量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没开或亮度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