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533/hp N146问题

楼主(2008-10-08):
刚修了个冠铭533主板,客户说是电源烧坏导致。测电压正确,上电测,检测卡跳过显示代码,显示器不亮,换显卡接口,故障依旧,怀疑CPU底座虚焊,煮过无效,测定是桥坏。
hp N146主板,测电压正常,加电上CPU  屏上显示一行红色英文并长叫,(意思是说FAN引起的。)因客户拿来时没有带FAN,因些无从下手。但凭经验怀疑是BIOS出了问题,可是在网上找不到。
  如哪位高手有不同意见,请帮忙一起探讨。

网友:
主板要查CPU风扇,没有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