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南桥算不算坏了????

楼主(2008-10-08):
有一映泰P4TDQ主板,3VSB短路,5V短路,上电没触发南桥温度慢慢升高,但还不至于烫手,就自以为聪明认为南桥坏了,就把南桥拆了练练手,拆了之后3VSB还是短路,5V也还是短,后来拆网卡,拆IO,就好了,现在两个都不短了,现在就是不确定我那南桥到底有没有坏?还要不要再弄回去?
主板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南桥应该没有挂。坏的应该是网卡吧

网友:
如果你没事的话可以弄回去试试看看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我郁闷啊,都怪自己没听老师话,一步一步来,先拆网卡,再拆声卡,再拆IO,最后才拆桥,自己以为聪明

网友:
你把拆下的SB的3.3VSB和5V量下 如果没短 就应该没坏

网友:
拆下的南桥能量好坏吗?在南桥上怎么量?

网友:
拆下的南桥应该不能量好坏,你应该在拆之前量,有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比如量量南桥周围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USB接口的两根数据线是否对地短路,还有就是CMOS跳线中间的引脚对地短路,1117中间对地短路,如果有短路的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你是犯了顺序错误,违背了先易后难的准则。不过有一次教训以后估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也是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