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BIOS

楼主(2008-10-08):
请问25系列的显卡BIOS芯片要怎么刷新。要用编程器才可以刷吗?

网友:
不用编程器,用PCI显卡就可以了。
坛里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
好像刷不进去~大的BIOS芯片我就刷过.小的就刷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下了一个就下不了????????????????

网友:
这问题好难答吗?杂这么少人回的.有经验的说说啊!

网友:
N、A卡刷新的软件不同。刷新时有什么英文提示??

网友:
显卡是GF4 MX440 用nvflash .命令是nvflash —f
提示:

NVIDIA FLash ROM utility
Version 04.15

ERROR:No NVIDIA display  adapters f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找不到N卡。
有三种可能性
1、软件不支持这个级别的卡。
2、BIOS芯片坏
3、GPU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2 。3都可以排除了。估计1的可能性大点~
这显卡是MAXSUN的GF4 64M 64B, 原来是黑屏。后来我在别的GF4显卡上拆了一个BIOS芯片装上去可以开机。(被拆的是好卡)我装了3个芯片上去分别的问题是
1.在GF4 64M128b上拆来的的只认到32m64b
2在功夫 64m 64b上拆来的显示的64M64b,但显存的频率才不到200.(我认为MAXSUN的显存频率是400的,何妨没理由在好显卡上面拆.所以到3
3.在GF4 mx4000拆了一个装上去 不算花屏,但字缺笔画~所以想刷新一下这个BIOS~
另外我在1.2.这俩个显卡上面用同一个刷新程序提示都是7 L的内容
所以2、BIOS芯片坏
       3、GPU故障  的机会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您这办法很好!
现在结论应该清楚了。
显卡本身的BIOS芯片坏了或者里面的数据坏了。

不知道有没有低点版本的软件支持它涮新的,您可以找一下,找到了告诉我哈。
我手上也有两块GF2MX-400的,也是这个问题。
也想把它处理掉。

网友:
估计是第三个BIOS芯片和你的卡不匹配吧
换前面那两个的BIOS芯片后再刷看

网友:
谢谢大虾们 ,谢谢郭郭有志,还有基地。问题已解决,我重下了个NVFLASH再刷就可以了。
新手啊 ~~~~~~~~~~~

网友:
这是我在七彩虹GF4MX440 64m 64b备份的显卡BIOS,也是我刷到这MAXSUN显卡上的BIOS.有需要的就下吧!

网友:
祝贺您一下!请把您重下的那个NVFLASH发上来呀,我正需要呢。
估计两个版本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网上的版本太多了,我是用的最新的,看来最新的还不是最适合的呀!!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更好么 ? 什么型号都可以,不需要去选那些参数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