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10-08):
CPU 旁边的 供电电感 烧了 怎么换? 是不是找一个 其他主板 一样位置的换?  还有下管坏了 可以找个和上管一样的换吗?
也就是说上下管换成一样的管子

网友:
一般的代换原则是大管换小管
搞不清楚的话,最好原值带换

不过一般同系列芯片组的板上的管,是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