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第一画面死机

楼主(2008-10-08):
我这里有一台T43的机器,客户拿来就是在开机显示IBM图标时就死机不动了,基本每次都是这样,但是有过一次可以进到BIOS.进到去反应 也很慢,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更换南桥即可!!!.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的原因哦

网友:
南桥问题。。IBM等进口机型经常会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