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的机器

楼主(2008-10-08):
788ns的高压包一脚和7脚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你得说写出高压包的型号啊!查一查它的通法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样说很笼统的.你得把那个包的型号说一下.~
然后根据包上的型号.可以查一下那个引脚通断情况~
  就知道1脚~7脚是不是相通的~
   一般根据引脚通断来反查高压包代换~

网友:
楼主把故障现象和解决方法说出来嘛,大家可以一起增加经验

网友(2008-12-29):
真是的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