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IBM笔记本键盘上接口的开机开关的2个引脚找出来

楼主(2008-10-08):
谁能帮我把IBM笔记本键盘上接口的开机开关的2个引脚找出来,我想找个报废的键盘把这个接头剪下来, 然后在开关引脚上焊个小开关,用来维修裸板的时候 启动机器。。。。。。。。

网友:
你下的图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不用这么费周章。表笔在主板的键盘接口划一把就行了。

网友:
估计楼主要另外做个电源启动开关。。。没事的。一只脚一只脚的测试。。对地就可以了。

网友:
左边第两根,右边第十一根,从上向下数

网友:
逐一对地碰一下能启动的就是接开关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直接表打二极管档,黑表笔在主板的键盘接口一划。。。。。
OK了

网友:
这样一乱划不会把电源对脚短路吗?>?/

网友(2009-01-01):
逐一对地碰一下能启动的就是接开关的。
不会把主板烧了吧?

网友:
红笔对地``~二极管档一划就可以了。。。
你慢慢划哪里接通就就那个脚咯
地随便都可以

网友:
楼主的注意不错啊,t30的开关坏的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