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G开机掉电

楼主(2008-10-08):
接到一台F31的主板开机掉电,待机电流0.01A 没上CPU 内存,开机电流上到0.34,十秒左右就掉电,主板上电压都正常。请各位哥哥帮帮呀

网友:
供电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主要查供电吧

网友:
没上CPU下常看上CPU怎样

网友:
有的机子不上CPU是会掉电的

网友:
F31G去年上市的。应该还有保吧。。。。。。。。

网友:
有图片吗,上传上来看看,什么的南桥和北桥,看我者有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