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用MHDD扫描的结果如下,请问需要修复吗?

楼主(2008-10-08):
还有那个红叉UNC是不是有坏道的意思呀?我只敢把那个RA什么的选项设成ON
mhdd

网友:
这个绿色的能修吗?我不敢把最后个选项打开~~~

网友:
我晕老,这样的盘你好修理呀,新盘有几个绿块都属于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盘很好啊,完全不用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还不错
本人也了解一点
呵呵

网友B:
一两个绿块是没什么担心的.............

网友:
我有个红快都不修,试过
不影响

网友:
..........完全正常的一块硬盘,没有必要修吧

网友:
c分区位置有绿块有时也做不上系统的。

网友:
我有知道拉一 点````谢谢!!!

网友:
我有一块迈拓用MHDD修后还是不能装系统,不只咋办,请指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