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原装板不跑码 急急急

楼主(2008-10-08):
一块IBM原装板不跑码,查CPU主供电没有,取下CPU后上假负载,供电1。75V正常,以为CPU坏了,更换CPU后还是一样
用手摸CPU一点温度都没有,没思路了,为什么上假负载有供电而上CPU就没有供电了呢,不可能两个CPU都有问题呀。求高手指点。多谢了。

注: 用带灯测试发现 无GTLREF信号,GTLREF信号灯不亮,不知道这个亮是不是正常的不亮。

网友:
继续关注~
~刷个BIOS,

网友:
换个 电源管理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用假负载供电1。75V全都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