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维修世纪冠军电源

楼主(2008-10-08):
开机前TL494 12脚16V,131415为5V,4脚3.2V
开机后TL494 4脚为0V
但是风扇不转,除紫线有5V电压外,无电压输出,PG无电压输出
寻求帮助

网友:
已经检查开关管和辅助电源管是好的

网友:
查2个推动管和2个开关管b基回路元件

网友:
有+5VSB输出,输助电源肯定是好的.
重点查7500的8,,11脚是否有输出,用万用表测应该在2V左右(相等),如没有,先换之.
如有,再查与之相连的两个驱动管,
顺藤摸瓜,一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131415为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楼上,就是说494的13、14、15脚电压为5v,因为这几个脚一般是连在一起的,又因为14脚的输出是参考电压5v,所以都是5v,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8,11脚有输出,用万用表测在2.2V左右(相等),绿黑线短路后电压为1.32V左右,
与之相连的两个驱动管已经检查是好的
维修前该电源的桥堆,330/200V电容,两个主电源开关管,保险管是坏了,已经更换现在是好的

网友:
那你就查开关管基极的小电阻,看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看我画图的那部分!看能否解决!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91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