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10机器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08-10-08):
我手里现在有台2410的机器不进系统,开机无法完成自检,(开机后屏幕出现一个点闪不进系统),我拆开机器发现不接声卡板的时候,可以正常自检引导系统,请高手指点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声卡板坏了

网友:
呵呵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声卡板??这台笔记本难道是独立声卡的???

网友:
是的啊,他有快单独的板声卡板,还有读卡器
这块板不接的话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我记得IBM调制解调器不插主板不通电不启动的。。很少见的现象。哪位高手出来搞一下。楼主最好叙说的更加详细一点。这个台笔记本你做过什么。有维修痕迹吗!检测卡代码等。尽量多提供一些情况资料。大家才可以一起分析呀!

网友:
客户送修时就是不进系统,开机屏幕左上角一个点闪无法正常引导,我接机后没发只好拆开看看,后来发现不接显卡板的时候就可以进系统,但会提示COMS错误,因为电池也接在声卡板上在,其他的我没有动过别的地方,机器之前也没有维修过
请高手门帮忙讨论一下,我知道该从何下手,我怀疑是声卡板不良想买块板,但又不确定,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的,我就更不明白了。怎么又是显卡板,又是声卡板呢??

具体是什么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