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08):
刚买的u盘发现是黑盘,考东西经常不能用,怎么办呀!!!!!!
U盘

网友:
刚买的?
回去换~~
不能换!!!
扔~~~~~~~~~~~~~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用了,我刚买的假U盘也是这样,只有扔掉算了``

网友:
即使不能换,也不要扔掉。这种U盘的主控没问题,问题出在闪存芯片上,可以考虑换上正品闪存芯片,再用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即可。
我以前买的一个金士顿1G的U盘,不能量产。打开后发现是假的。量产工具不能识别假闪存,换上一个正品512m的闪存芯片后,用量产工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