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楼主(2008-10-08):
近日买了一个IBM t61水货,说是水货,可我也不知道,请教各位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真水货????我用了测试软件测了,版本不一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还显示的奔三的,怎么办啊?????????

网友:
你买的?估计你不是搞维修的.
只能是认了..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怎么查是不是水货,如果是,我就去找他

网友:
怎么发图片??????我照了几张CPU 的照片,不会发,大家教教我吧!

网友:
我拆开了机器。有照了图片,但不知怎么发

网友:
我重装了。也看不出来

网友:
你在网上找个真正的T61的图片对比下就知道了,现在很多翻新机在市场上忽悠人,我这里经常有顾客拿着T60、T61的机器过来装系统,一看就知道是以前很老的IBM翻新的

网友:
用everest看下cpu型号不就完了吗

网友:
楼主要把水货和假货分清楚。水货指的是港行的,只是拿不到保修,机器配置和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而假货就是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