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1769osd图象上下扭曲收缩

楼主(2008-10-08):
有两台hpc1769osd(n)纯平显示器,刚开机时图象上部收缩有6、7cm,下部收缩有3、4cm,而且左右晃动,过几分钟后下部图象正常,上部收缩有1cm。300v滤波电容、55v和二次升压电容都已换新,还是不行。此机主板型号是1769cpc(v1、0),另一台主板型号是1769bpb(v5、0).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换了300v滤波电容后正常了。而这两台没有修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刚开机时图像呈圆形,只是屏的四个角收缩。场电路的电容已换了,也补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只要光栅出现上下失真.问题一般出在场输出电路.这款显示器容易爆6.3V整流后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