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S IO问题..

楼主(2008-10-08):
有块775针的板杂牌..IO是IT8712F-S.故障:能亮机就是鼠标键盘用不了..5V正常,,怀疑IO问题..因为这板在开机的时候风扇转一会自己
停要停几秒才再自动开机..加焊IO一样..手上没同型号的换..只有8712F-A的多..想问下可以替换不..估计也不能替换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触发后风扇转一会,停下才自己开机.别把这当成故障了.

网友:
你还没测KB,MS的阻值吧?再确定后,你再考虑I/0吧。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别把正常的说成不正常的。有些主板只有通过自检后,风扇才开始转动。

网友:
你换鼠标键盘口旁的排阻和贴片电容电阻有坏的没!!有部分板子本来就是先亮下熄火再运行的!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遇见鼠标键盘坏跟I/O挂钩。只遇见coms放电后鼠标键盘没发用了的。刷了BIOS就好!!!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板,刷了一边bios,可以正常点亮!给客户后客户又回来了,说键盘鼠标不能用,我就问他之前是否是好的,我怕早已经坏了就可能是键盘鼠标口坏或电器件坏和是Io坏,可是客户说之前是好的,没办法,我又从新找了一个bios程序,之前刷的是1.0 之后刷了一个2.0的 就好了!你也可以先试试。(我量电压也有5v)

网友(2009-05-22):
shui知道 8712F的 上电过程么

网友:
两个型号不能替换。8712F-S确实容易坏IO,而且PS/2容易坏

网友:
键盘鼠标用不了 先把他的排阻干掉在说 如果还不行 在换I/O 8712A的I/O可以代换

网友:
电源一插上鼠标,键盘灯亮但不能用那是挡机。但一直没亮过那就是鼠标键盘都不能用。那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挡机一般是BIOS 南桥 和I/O到南桥的线路断了。一直不亮灯的话就是接口。阻值电压的问题了。还有如果是比较古老的那种板 有可能是那JM排阻的问题 拿掉就可以不用装。那排阻漏电

网友(2009-09-01):
我遇到的是排容的多

网友(2009-10-18):
回复 网友A:

ps2接口的排容吹掉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