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总线1条没电压,可以飞线不~?

楼主(2008-10-08):
内存系统总线1条没电压,可以飞线不~?
两条3.3V电压,一天是没电压的,吹掉时钟芯片,还是一样,
吹掉IO,强行触发两条电压正常,可是IO我换了几个都一样,
现在想可不可一飞线~高手指点~

网友:
等了这么久,没人~~
~``~~~`狂晕~

网友:
系统总线由南桥直接供给 你先看一下进来的电压是否全部到位 我今天就修了一块板子 系统总线电压只有1。5  结果是根12V供电的线断开了 维修是个慢性子的活 楼主不要太急燥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

网友(2009-11-03):
我有飞过,但是诊断卡跑FF,后来跑线发现连到时钟芯片的0欧电阻,直接拆掉0欧电阻后电压上来3.3V,就这样OK!

网友:
直接飞线肯定不行   我以前把PG线故意弄断了 开机能开 但不稳定  经常复位灯会亮 前段总线是信号线 你加IO电压就低 那应该是IO有问题吧

网友:
我飞过但不好使 希望 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