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维修总成(续)

楼主(2008-10-08):
  相对于升压型二次电源,降压型二次电源对新手来说维修起来就要麻烦得多.我们经常碰到降压型二次电源9630的S极电压高达150V--200V,而D极却没有电压输出,这个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二次电源管没有工作,这种现象常见有以下几种原因.
  1.二次电源部分本身存在问题,导致二次电源未能进如正常的工作状态,从而导致无输出.常见于二次电源管G极前面电路部分有零件损坏,更换后应能排除故障.
  2.行电路工作异常,反馈信号被行场集成电路检测到而启动保护电路工作,此时二次电源驱动脚 行驱动输出脚电压为0或者12V
  3.行场集成电路工作不正常,有可能是IC本身损坏或者供电不正常或其他原因导致I2C总线保护等
  对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断开+B供电和二次电源部分,而接上到尾板的+75V左右电压到行电路,强制行电路进入工作状态,从而区分到底是有哪种情况导致二次电源不输出电压到行电路.对于降压型二次电源维修起来相对于升压型二次电源要困难,各位如有更好的维修方法,望能提供出来,供共同探讨.升压型和降压型电源的故障判断和维修方法,可以互相借鉴,灵活运用.
  三.行电路部分
  在维修CRT时,大部分故障都和行电路有关,显示器行电路和彩电行电路有很多明显的区别,显示器的行管C极电压是随行频改变而改变,在不同分辨率下电压是不一样的.在640*480的模式下,常见电压在50V-80间.并显示器的行管参数高于彩电行管参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用彩电行管代换后很快就烧的原因.这里顺带说下常见烧行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B电压异常升高,开机瞬间击穿行管,如降压型二次电源管击穿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2.行负载过大.常见为行包内部短路 高压阳极击穿 行偏转短路 行包次级短路等 此时可以通过测量行电流来判断,正常行电流一般在370MA--450MA之间
  3.行激励不足,表现为行管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击穿,常见为行推动电路有问题引起,如电容容量变小 推动电路供电偏低 推动管性能不良等
  4.行逆程电容容量变小,导致瞬间击穿
  5.在显示器二次电源部分,反馈检测电路有零件变值,导致二次电源异常升高,同样瞬间击穿行管.如EMC显示器中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6.行电路有虚焊,在AOC中常见到,此时应补焊,要不故障会反复出现
  7.行管代换过程中,出现不可预知的缺陷,多见于换新的合资管后反复出现.
对于行管代换个人认为不应采用新的合资管,市面上常见的新行管大多为合资管,原装的新管应该较少.说到这里就说说经常有人问到的行管代换问题
  我们常见行管大概有俩大类,一是带阻尼的 二是不带阻尼的.在彩显维修中,不带阻尼的行管可以代换带阻尼的行管,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但从我维修这么多年的CRT来看,还没有出现代换不成功的.
  在代换中,原则上耐压 电流 功率大于或者等于原行管参数,但带阻尼的不可以代换不带阻尼的.
  个人认为坼机旧管质量好于市场上的新管
  我们常见的行管有c5411  c5802  BU2520DF 2520AF 2527DF 2527AF等,这些管子质量一般都还可以,但还是有很多代换不成功,在这里给广大师傅们推荐俩个型号的行管,基本上可以代换市场上所有常见行管,但可能比较难找到
        一个是松下的c5552    一个是JAPAN c5244A

未完待续

网友A:
对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断开+B供电和二次电源部分,而接上到尾板的+75V左右电压到行电路,强制行电路进入工作状态,从而区分到底是有哪种情况导致二次电源不输出电压到行电路.对于降压型二次电源维修起来相对于升压型二次电源要困难,各位如有更好的维修方法,望能提供出来,供共同探讨.升压型和降压型电源的故障判断和维修方法,可以互相借鉴,灵活运用.

 楼主写的贴子不错.我想在这里请教一下.自己对这一点理解不是太清楚.~
  就是说行电路不工作时.借用视放80V让行电路强行工作.
   这一块楼主能不能专门写个比较详细的贴子介绍一下.因为此方法在论坛见有人说起过.但我目前一直没见过.我师父也从事维修几年.此方法也不曾听他说起过.主要是没见用过~
   想知道一下此方法的好处.和不利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断开+B供电和二次电源部分,而接上到尾板的+75V左右电压到行电路,强制行电路进入工作状态,从而区分到底是有哪种情况导致二次电源不输出电压到行电路.对于降压型二次电源维修起 ...

对于采用升压电路的显示器而言.可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从而可判断是故障是否由升压电路引起.对于降压电路而言.我们可用视放80V电压做为行部分的供电电压.从而判断故障是否由降压电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一下此方法的好处.和不利的地方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采用任何维修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快速判断故障范围和故障由哪种原因引起,从而缩小故障范围能尽快排除故障.如采用断开+B电压而接上尾板的+75V左右电压,可以快速区分是二次电源本身  行电路  IC  等哪一部分引起二次电源无输出.
      采用这一方法的弊端就是有可能导致一次电源或尾板供电负载加大而工作不正常,在我采用这个方法时出现过+75V整流管击穿的现象,但换后就没问题.个人认为那种象个葫芦的二极管比我们常见的二极管好.

网友:
谢谢楼上指正,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外接50--110伏稳压电源是修埋升压型或降压型电路的最好办法。只是主机输出的设置应为800*600的显示状态。我每次都是利用原金星17寸黑白机的稳压电源代用彩显+B电源修理,效果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