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08-10-08):
一块主板,P42.0芯片,是原配的,后来CPU插到另外一块主板上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插回原来主板,结果机器点不亮了,正常的滴声夜没有,原主板和CPU都是好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coms放电试一下

网友:
我已经试过放电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一个认识:任何东西坏之前都是好的,上一刻正常的东西不代表着现在是正常的
你需要用代换法先排查到底是哪个部件的问题然后才能谈维修

网友:
我主板和芯片都试过的,我把人家的芯片放到我的主板上能点亮,又把我的芯片放到人家的主板上夜能点亮,就是自己放自己的就不行

网友:
换一下你的电源试一试。

网友:
电源没问题啊,主板上的一个电源指示灯亮的啊,说明通电的呀

网友:
主板上的指示灯亮不代表电源插座的其他供电脚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还是要换电源试试先,凡事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