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引起的高压保护(液晶)

楼主(2008-10-08):
今天接到一台dell15液晶,故障为 开机有显示,2秒后黑屏。
一看故障挺简单,打开机器就查高压电路,测所有有关零件并无异常,板也没虚焊,维修进入困境,查看元件正面,有一滤波电容有些鼓包,更换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戴尔的液晶显示器是BENQ明基代工的。小心明基通病。

网友:
这个电源是爱出毛病,样式和联想和IBM的一个样,我曾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板就是AOC的.只不过是有明基代工,也有AOC代工的...

网友:
滤波电容造成高压保护的我也碰到过几次.可以算是常见故障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滤波电容老化确实是经常有的故障,特别是主板的电容也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運氣真是好得不得了 為啥不把那個電壓回路的電容全換了才對

网友:
哦,是哪一个电容鼓包呢 ?
你发的图,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元件啊?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DELL15的,和这个一模一样,也是同样的毛病,给高压供电部分的电容鼓包,换了就OK,我看了,是AOC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