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师傅有 联想显示器 数据 急用呀

楼主(2008-10-08):
那为师傅有 联想15寸显示器数据
型号为:LXM-N569A  唯冠代工的
谢谢

网友:
请问老大ASUS K8T800不上电

请问老大ASUS   K8T800不上电。点PWR开关.绿线不能为0.查看你们书才知道.他是(VT8237R南桥)送出1个高电平出来控制1个三极管的导通拉低绿线电压!我测量了板子上没有找到和绿线相通的地方.是不是我的板断线了.可是我红笔接地测量绿线它有阻值.请老大指教1下!请问老大有没有这块板的图纸!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图不是哦
我这个机器是唯冠出的

数据对哦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数据难找 特把此机的数据发上来   以备有需者用

810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