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 的文件恢复出来是乱码怎么办??

楼主(2008-10-08):
用易我恢复出来的DOC的文件 打不开 都是乱码??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试过用易我恢复出来图片打不开无法浏览,我用百度搜过,很多论坛上说的是恢复方法不对,试一试别的恢复软件。

网友:
说明数据已经严重损坏,无法正常恢复``

网友:
先看看文件头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了,如果文件损坏肯定就不行了,但我也是用的易我,我找到里面的一个技巧,方法是,采用RAW文件的恢复方法,恢复出来的WORD文档JPG图片90%的都打得开,不过文件名就变了,有得就有失哈,你们可以试下

网友:
我恢复出来的文件名对着的    文件打不开~~

网友:
是的,我也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数据恢复软件。。有的恢复过来不能用的

网友:
哎还是没有高手指点啊9999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FAT分区中,当文件在储存时有碎片,由于某种原因(分区格式化、文件删除),文件对应的FAT数据没有了,这时恢复软件恢复的原理都是按没有碎片来处理的,所以恢复的数据常常打不开,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哪一个软件对有碎片的文档恢复效果很好的,唯一的方法是手工提取碎片,但很麻烦,而且成功率不高(EXCEL文档的碎片提取技术本人研究成功,但WORD文档的碎片提取研究失败了!!)。有时提取一个有碎片的文档可能要半天。

网友:
用这个软件试试RecoverMyFiles_v3.97
很好用的

网友:
你不能从恢复后的文件再恢复,哪没有意义。

你现在恢复出来的文件是乱码,不是因为需要再次恢复的原因。是因为你最开始恢复的方法有可能就不对。

数据恢复是先需要具体分析情况,再确定恢复的手段和方法。不是上来就用软件扫描的,扫描出来的不能打开很正常。都不确定什么情况,问题在哪里,就恢复,就纯是碰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