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测量

楼主(2008-10-08):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usb的中间两个点,数值都是580多。这样是否说明南桥没有坏。
如果不是,怎样才能简单的测量南桥没有坏。
请知道的告诉我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测PCI 的AD线的对地阻值,还有PCI  的A14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
       把桥拆下来放socket box验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阻值不管是多大(一般应大于300),要所有的AD线阻值都一样才行!!!!

网友:
老大怎么测的。说说学习一下。我也想明白明白

网友:
南桥坏可以分很多种,因为南桥本身是多模块多功能的集成块.
USB坏不能用,除供电外,基本是南桥坏了
PCI上的AD对地短路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明南桥坏了,但不一定就不能开机,这个一定的注意.

网友:
SB是否坏掉  可以差 USB有无对地  因为USB直接通到南桥 所以这是最直接的
量电源的紫色5V的阻止是否对地 还有3.3 橙色的  待机时摸摸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2008-12-04):
我来帮你找到A14

网友:
南桥坏的故障现象很多,usb的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也不能就肯定南桥就是好的,反之则可以肯定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