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救救小弟吧?

楼主(2008-10-08):
我接了一台显示器 是三星的 型号 788DF 没有光栅 G1级 电压为付122V 我补了一下焊 还是一样的 该怎么查啊!救救我吧!

网友:
修的地方也太多了吧.高压包8成是挂了.焊接工艺有待提高

网友:
对于这种负压不正常的故障现象.我们可找一1K左右的电阻.将G1电压直接拉到地.这时看一下图像是否正常.如正常,问题只出在负压控制电路上.如果没有图像.这时就要检查视放和负压控制的公共电路了.微处理电路.比如.HPC小板显示器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有高压.就是黑屏且负压不受控.视放三枪电压相等.这种情况一般就是ROM资料掉了.

网友:
版主很牛。我喜欢  呵呵

网友:
亮度电路问题啊.可能是正的电压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飞利普也是G1电压负180V,后来查行输出出来一个电阻36K变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