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900花屏,帮忙看看MATS定位!

楼主(2008-10-08):
128m的FX5900 ,原来花屏,加焊过GPU后正常使用了1天,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大家帮忙看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NV35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320444      2190969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9348302       886048            0
FBD[63:32]     4369701      634679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7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4 D57
Read    Error Count: 14038447
Write   Error Count: 9423807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存8颗

           U6                 U7     U9              U10
         U5                                                            U13

                                                                               U11

                                                                               U12

网友:
这样谁能分的清,显存是在那里吗

网友:
几颗颗粒都报错了,不可能都坏了吧,估计GPU要重做才行,加焊的BGA很容易旧病复发的

网友:
应该还是GPU焊接的问题。
可以把  U5  U6  U7    U9     吹掉。
这样就可正常使用,只是容量减半。

网友:
还是核心虚焊问题,5900发热量挺高,冷热温差大核心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