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0笔记本进不了BIOS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一台T40笔记本电池放电后就提示0271 错误 要设置日期和时间。按F1设置。。可是一按F1就黑屏。不过屏幕好好像有背光不是全黑。有时候F1不黑屏的时候就重启。。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怎样。。

网友:
接外接电源和显示器看看,进去把时间和日期改了,保存退出应该就可以了。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才会重启,最好用稳压电源供电。

网友:
外接显示器还是一个样。。。

网友:
IBM的BOIS好像不多坏,不知是不是显卡。。。

网友:
怪问题,电池有电没?把CMOS电路中的充放电电容换掉或换个BIOS,再就是南桥了。T40的显卡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