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问题啊,高手请进!

楼主(2008-10-08):
笔记本开机后,按一下键盘,自检停止。无法关机,只能拔电池。如果用外接PS2键盘,一切正常,但是一按笔记本键盘,外接键盘也死。
键盘肯定是好的。但是有时开机自检时,按键盘,BIOS如果自检完毕,就能认键盘,进XP系统后一切正常使用。
各位高手,是BIOS问题?还是笔记本键盘控制芯片问题即KBC呢?为什么键盘时好时坏?
BIOS是升级到官方最新版本。没有听说过升级BIOS会导致偶尔不认键盘,而外接键盘一直认的。
现在还没有去检测故障原因何在?先听大家分析!!!!

网友:
键盘接口查过吗???!!!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啥牌子的,我以前遇到过一款3星的笔记本,开机停在LOGO界面,按键盘无反应,三星也有因为内存不兼容停在LOGO截面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只要你外接是正常的就可以排除KBC的问题,一般都是接口出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刷了BIOS才出现这个问题的吧,虽然说你是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但官方的这些这需要其它人来试用,最新版本的不一定好。我建议你还是重新刷回来。试试。

网友:
看下键盘接口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把键盘接口边上相连的电容全部去掉,有可能是那些电容有坏的引起的,外接键盘能用应该不是BIOS

网友:
我认为还是BIOS内部程序的问题。

官方出示的最新BIOS程序,现在却在你的老机器上运行。

存不存在兼容和匹配性的问题呢??

把BIOS刷回到以前的旧版本尝试下。这种不良情况第一次出现时,BIOS版本是多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