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总结

楼主(2008-10-08):
1全部无时钟
2部分无时钟
3时钟信号最高点电压低
时钟电路出故障一盘为开机无显示或不能开机

网友:
什么东西???
骗分的吧!!!!

网友:
沒有骗分昨天没打完有事下了今天把其他的打上

网友:
也不知道他在说的什么??

网友:
标题蛮好的!!
可是没内容呀!!
等。。。。。。

网友:
現在發內容好不好昨天有事没发完

网友:
对于全部无时钟的故障:主要原因是:时钟芯片无供电输入,晶振及谐振电容不工作。时钟芯片损坏,
对于部分无时钟或进钟信号电压低主要原因是与时钟输出引脚相连的电阻断路或短路,时钟芯片内部部分电路损坏。

网友:
时钟芯片明显发烫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