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大家好,我这里有个电源,是航嘉的  型号是HK400-55CP的
现在的故障是通电没有任何反应,紫线的5V都没有,不知从何下手修这个电源.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
拆了查查,说的详细点,有点测量数据。现在待机电源不工作。

网友:
你先看看保险管烧了吗

网友:
保险是好的

网友:
整流桥也是好的,那个KA7500的12脚没有电压输入

网友:
输助开关管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紫5v,是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它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以开关管为核心检测元件是否有损坏的,更换。只有紫5v正常了,电源才能工作。

网友:
好的,.我查一下看,再说

网友:
打打各个线的对地阻值,为0的就短路了,再顺着线跑跑(很管用的哦)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好修,先查一下副开管的工作条件!如开关管是否正常,启动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