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865perl主板 通电风扇转动问题

楼主(2008-10-08):
Inter原装865perl主板P42.6C的U,已使用6年,每次开机前--通电后cpu风扇就转动一下然后停止,不知道供电系统对那部分供电,不知道会不会有损硬盘,有高手说是主板设计的问题,可是我还从未看到过这样主板,不会是cmos设置问题吧,还是主板本身就有故障。请高手--高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据我所知INTEL的板子 就是这样子滴
不是故障。更不会损坏硬盘
因为那么短的时间根本没走到硬盘呢

网友:
设计问题没关系的~~

网友: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个跟ATX电源供电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在很多主板上,都会有如此的现象。风扇自动转,也是对突如其来的电流形成一种缓冲,所以是不会有什么危害。

网友:
风扇是做为负载对通电时的电流做一个释放,对电脑无损

网友:
2002年好像还没出你的这个平台哟.

网友:
我遇见2次这样的情况了,主板运行正常,就是风扇运行最多1分钟就熄火,换风扇问题同样!!
最后没办法就只有把风扇接在电源上!!!收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为通电时不仅是风扇转动一下,硬盘指示灯还亮一下,所以怀疑会对硬盘供电,这么多朋友都说没问题,估计是不会出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IBM的865主板就这样,好多品牌机的主板就这样。

网友:
这种现象很正常,不会对电脑配件造成什么损害,我目前正在用的电脑有时也有这种问题.使用了3年多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