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分场效应管和三极管?

楼主(2008-10-08):
本人新手,看到论坛上这样的帖子都打不开了,请问高手应该如何很好的区分场效应管三极管,有些从外观上很相似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三极管很小,场效应管比较大。但是他们有在功能方面一般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也就是管子要正常工作,三极管B极要有足够的驱动电流.
而场效管是电压驱动型,也就是场效应管是靠G极的控制电压来维持正常工作的.2楼的说法不正确.一般不能互换!
跑电路时指针表可以用1欧档大致判断该管是晶体管还是场效应管,当然焊下管子测量区分这样才是最准确的.
另外管子上面也有型号,可以查询知道是晶体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最烦带阻三极管,带阻尼场效应管在线测量常会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