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90M2-L01液晶屏反应特慢故障

楼主(2008-10-08):
LTM190M2-L01液晶屏反应特慢故障,并且亮度相当亮,只用一个单灯试屏就相当亮
不知如何下手,哪位给个思路,在不需要压TAB的情况下,修电路可以搞定吗?

网友:
网上很多这个系列的面板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个通病,可惜我也有一个屏没有修好

网友:
有换过CM2709芯,反应慢的问题好,亮度高这个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上的。。反应慢的是这个cm2709芯片坏是吗?

网友:
楼上的。。反应慢的是这个cm2709芯片坏吗?我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