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开机正常后黑屏

楼主(2008-10-08):
美格显示器开机正常过2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由绿到黄交替闪,再开机又是同样现象,测主板排插G1电压由103伏一直下降到0伏,显示器里还有吱吱的声音,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改正一下是-103伏一直上升到0伏

网友:
美格显示器具体型号.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
美格796FD的,是东莞华冠生产的,每次开机都能正常1至2分钟然后黑屏,黑屏后开关变压器还发出吱吱的响声指示灯绿橙交替闪,没插主机,插了也是一样的闪,今天换了行场震荡芯片还是一样,此芯片是TAD4856,换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的20脚水平不对称矫正信号输出的焊盘搞掉了,不过还是一样的故障,怀行频低引起的,但换了晶震的两脚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把继电器换了~~~~~~  我修了几台都是由于继电器虚焊所致

网友:
板子上的继电器RL102O焊脚存在虚焊,重新用烙铁点焊一下就可以了。特别是4。5脚要仔细加焊。

网友:
1.当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时(不过目前市面上的显示器在主机没有信号送来时,屏幕上会显示器"没有信号线连接"),首先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插接良好,电源的风扇是否转动?主机面板上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是闪否亮?因为若主机电源不工作或主板没有供电时,显示器在没有接收到信号时,当然就不会有图像显示的。

2.再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插接良好?如果您的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轻触开关时,当你给显示器加电时,应该会听到轻微的"辟啪"声,这时可判断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电路良好。再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经开启?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当用手靠近显示器屏幕并慢慢移动是否有"咝咝"的声音,同时手上的汗毛有被吸起的感觉,这在检查显示器高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

3.如果确定显示器已经加电了,且有高压产生时,继续检查显示器的数据线接头与显卡的信号输出接口是否接触良好?是否有松动?再拔下插头检查一下,D型接口中是否有弯曲或断针或者有大量污垢。这是许多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连接D型插口时,用力不均匀,或忘记拧紧接口的固定螺丝,使接口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或因安装时方法不当或用力过大,使D型接口内有断针或弯针,以致造成接触不良。

注意:显示器的的数据线插头的15针可能有缺针,如4,9,11针,这时正常的,千万不要人为的用其他金属丝来补充这些缺针位,以免造成其他故障。

再多说一点吧:1,2,3针为红,绿,蓝三枪信号输入,如果哪根针接触不好时,屏幕就会有缺少相应的颜色。

如果第12,15针有问题时,主机就不能发现相应的显示器,但这不影响使用。

如果第13,14针有问题,显示器就会出现黑屏,显示器的指示灯在开机一会儿后由绿色变为橙色。也就出现了上述的黑屏之一。

4.打开机箱检查显示器卡安装是否正确?与主板插槽是否接触良好?显卡或插槽是否因使用时间太长而积尘太多,以至造成接触不良?显卡上的芯片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痕迹。当因显卡原因导致黑屏时,计算机开机自检时即有一短四长的"嘀嘀"声提示。安装显示卡时,要用手握住显示卡上半部分,均匀用力插入卡槽中,使显卡的固定螺丝口与主机箱的螺丝口吻合。未插正时不要强行固定,造成显卡扭曲。如果确认安装正确时,可以取下显卡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插脚的金手指或者换一个插槽(只能对于PCI显卡)安装。如果还不行,只能换一块好的显卡一试下。

如果还不行,在确定显卡完好时,还要考虑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最好查一下相关的资料或问一下网友。

5.检查其他的板卡(包括声卡、解压卡、视频捕捉卡)与主板的插槽接触是否良好?注意检查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的电源线接法是否正确?更换其他板卡的插槽,清洗插脚。这一点许多人往往容易忽视。一般认为,计算机黑屏是显示器和显卡问题,与其他设备无关。实际上,因为声卡等设备的安装不正确,导致系统初使化难以完成,特别是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电源线插错,容易造成无显示的故障。

6.检查内存条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一次或者换个插槽试试,或者更换新的内存条。如果内存条出现问题,计算机在启动时,会有连续急促的"嘀嘀"声。提示音会因为主板不同而不同。

7.检查CPU与主板上的CPU座接触是否良好?因搬动或其他因素,使CPU与SLOT1插口或SOCKE370插座接触不良。最好用手按一按CPU或取下CPU再重新安装一次。

8.检查CPU外频,倍频,内存的频率等的跳线或CMOS中的设置是否正确。对照主板说明书,逐一检查相关跳线,顺序为"CPU外频跳线-CPU倍频跳线-内存频率跳线"。

9.检查CPU的电压是否设置恰当。设置CPU电压跳线时要小心,一定要与CPU的工作电压相符。八和九这两步对于一些组装机或喜欢超频的用户在出现黑屏时要仔细检查。

10.检查CMO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您的电脑装有两个显卡,你在CMOS里设置的是第一个初始化PCI显卡,而你的唯一的显示器接在AGP显卡上,当然显示器是不会亮的。

11.检查主机和显示器所要求的工作环境是否符合?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等。除了按上述步骤进行检查外,还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工作状况来快速定位,如在开启主机电源后,可听见"嘀"的一声表示计算机自检完成,如果此时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则应在第二步至第四步检查。

12.如果显示器在计算机启动过程中有内容显示,只是在加载WIN98的画面后出现黑屏时,这就只是WIN98系统软件方面的问题了,

上述的检查方法是基于显示器本身无电气故障,即开启主机电源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但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如果使用上述步骤显示器仍然无显示,应请专业人员维修 黑屏故障实战解析:1、一电脑在更换主板重新启动电脑后出现电源灯亮但系统不自检显示器黑屏的故障

故障分析:打开机箱,仔细观察,发现CPU风扇正常运转,关掉电源后仔细检查板卡的安装质量,重点重新安装内存条及显卡,检查主板的相关跳线等情况,确认无误,遂采用“最小系统法”排除故障,去掉硬盘光驱等的连接线,只保持主板,CPU,内存,显卡的最小系统,开机后系统顺利开启。便重点检查光驱和硬盘的连接情况,当上好光驱后上述故障重新出现,难道是光驱没上好,该光驱单独接在IDE2总线接口上,笔者检查发现,该光驱连接用的IDE线接头上无防反插的凸块,难道是接反了?仔细一看果然如此,正确上好后系统正常起动。

2、一630S主板+赛扬633+HY128M内存+希捷20G硬盘+ATX机箱+15寸EMC彩显的电脑出现按下电源开关后便全黑屏故障

故障分析:按下电源,仔细观察,见电源风扇,CPU风扇皆正常运转,开机时无喇叭报警声(喇叭连接正确,估计已坏),显示器无刷屏反应,但显示器指示灯一直黄着(正常应当成绿色),表明显示器无大碍。先将内存,CPU等部件用替换法试了试皆无问题。便怀疑主板是不是有问题,将主板取下拿到其它电脑上一试也是好的,便将重点放在了电源及电源开关上,电源经测试无问题,那么是电源开关有问题吗?经仔细检查测试发现复位按钮里面塑料复位装置已断裂,使里面两根金属片粘贴在一起,产生永久短路,使复位开关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故发生黑屏故障。先不将复位线连上主板,顺利启动电脑,后从电器维修店找来块类似的复位按钮重新安上后一切恢复正常。

3、一操作系统为Win97的电脑,在加装了新购同维9880显卡的Win95驱动之后在进入Windows窗口时出现黑屏故障

故障分析:这是该卡所送的原装WIN95驱动程序,安装后出现该情况,肯定是该驱动的兼容性有问题或WIN95/97系统自身对AGP显卡支持的缺陷所致。重启电脑后按“F8”键进入WINDOWS安全模式,删除掉该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电脑后顺利进入系统,在驱动之家网站下载了一个其它厂家的9880显卡驱动,安装后故障得已解决。另外可将系统升级为WIN98后通常也可很顺利的解决这类黑屏故障。4、一台DELL 14寸显示器出现无光栅无图像的黑屏故障

故障分析:眼睛目测发现显像管灯丝不亮,测量显像管灯丝没有断,测量灯丝电压为0,这表明灯丝供电不正常。仔细检查发现灯丝限流电阻R538烧开路,R538为1欧的小阻值电阻,找来将其更换上,显示器工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5、一台15寸显示器出现无光栅无图像的黑屏且能听见电源发出明显“吱吱”声的显示故障

故障分析:从故障现象分析来看电源电路,行扫描电路,主要负载电路有故障是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由于电源发出“吱吱”声,故先可从电源检查起,电源能发出“吱吱”声表明开关电源已工作,因此表明开关变压器以前的电路基本无问题。首先用万用表检查五个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结果发现电源滤波电容器C117的正极端为0V,而正常应为95V左右,显然不正常,这表明其周边电路元器件存在短路或开路现像。使用测量电流的方法发现L105电流很小,进一步怀疑其前面的整流二极管VD106有问题,用替换法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6、一台14寸显示器出现无光栅但指示灯亮,显像管灯丝不亮的黑屏故障

故障分析:用手触摸屏幕发现无高压静电反应,加电和关机的瞬间也听不到偏转线圈磁场变化的声音,而指示灯能亮表明电源变压器工作正常,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很可能是行输出没有工作,产生这类问题的成因一是电源而是行扫描电路有问题,经测量电源输出电压为60V,明显比正常110V偏低。经检查发现滤波电容C209两端电压只有110V,这表明其根本没起作用,检查其充放电情况无反应,表明其内部短路或电解液干涸,但更换后故障依旧,调行频电位器也无效,经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行振荡电路的外围电阻R307阻值变大数倍,更换后故障得到彻底排除。。

网友:
行推动继电器,你换一个来看看 ,他和消磁继电器一样的。对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