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顶部有抖动(场部分故障)维修日记

楼主(2008-10-08):
    修一台机子~大水牛17寸;电路板787N
    故障现象:客户把机子拿来的时候说;显示器就顶部有好多波浪线一样.在不停地抖动;中间和底部方向显示都正常~
    当时大概一判断应该是场部分的问题.拆开机子检查~~先把场块补焊了一下~~不行~
    行块附近也没有元件损失.更换一个新的场块~故障还是一样~
    当时感觉可能有某个二极管坏了.会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在查找中.更换了一个二极管~D304 效果还是一样.  把这个二极管取掉后~~观察了一下.显示器只能显示一半图像~
      检查了一下~场IC TDA8172 各引脚电压也都正常~~
      当时电阻和二极管也都检查了.~没发现有坏的.会不会某个电容有问题.滤波不良.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找了一下电路图.发现~C323 是给2脚供电的~~是个1000UF 25V
       把它拆下来一看.外观上看是好的~~当时也是没招了.从配件盒子里面找一下找一个~1000UF 35V的~  应该能够替换~~ 把这个电容装上.OK了.顶部那些抖动的波浪线也都不见了~~
      这台机子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下次再遇到些类故障.就直接先查找场块供电~的滤波电容.
       后面有此机查找元件的图~

       第2 第3个是~787N 也就是这个大水牛显示器的电路图~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A:
学习了,请教一个问题,我的LG17“纯平关机6个小时左右后开机就出现场幅不满,开机后要20分钟左右才能满幅!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吗?场输出块的大电容我都已经换了,但都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教一个问题,我的LG17“纯平关机6个小时左右后开机就出现场幅不满,开机后要20分钟左右才能满幅!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吗?场输出块的大电容我都已经换了,但都没有用!!!

    请教不敢当.相互学习吧.你的这个现象.我没遇过我帮你分析一下~
    水平左右方向是行幅.上下方向是场幅.按你所描述的就是场幅.
     如果这台机子在我手上.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在工作20分钟后~就能显示正常.有可能某个元件.接触不良.或者性能不良~
   第一.以场IC 为中心把周边的元件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先补一下~尾板能补也补一下~我前几天在公司修的一些机子莫名起名的是无高压~~好多地方查完.就是没发现有坏的.仔细把整个电路板补焊了一下.还有尾板.故障消失.
   二.场幅不满.一般来说.场块有坏的.在显示当中是;故障现象是一个水平亮线.图像就像是没有打开一样.你这台机子故障是不满..就从场块供电脚.查查资料看看那一个脚是给场块供电的.然后沿这个地方查找一下.看看供电方面有没有元件有不对的.或者有接触不良.

     这些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是大水牛的显示器,我修了五天,,没有修好,后来我师傅来搞定的,他把场块边上的电容都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敢当.相互学习吧.你的这个现象.我没遇过我帮你分析一下~
    水平左右方向是行幅.上下方向是场幅.按你所描述的就是场幅.
     如果这台机子在我手上.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在 ...

电路板全焊过了,没有用啊!?不过我上次漏说了一点,场幅不满的同时似乎行幅也不正常!什么原因啊???